楼主(2013-09-04):
我做了一个星三角启动梯形图里面用了一个定时器T0 K80,在组态王里做三个指示灯、两个按钮。能实现Y2、Y3转换。现在想如果在组态王上显示、修改K80,那就可以随时改变星三角转换时间。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放一个数值显示,然后在其输入动作中连接一个变量,例如D20,将T0 K80改成T0 D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搞了几小时才搞好!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