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的原因?

楼主(2013-09-04):
我司装了二台胶体磨每台45kw,有一台电机盒碰到地沉下去了,接线时没注意,一通电总有一相火线用验电笔验电时没电,用万用表测三相电压正常,零线带电,250A空开不跳闸,胶体磨没接接地线,直接放在地上,请师父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分析原因干吗?你都知道问题出在电机盒了。一相火线接地,中性点都偏移到碰地火线的方向去了零线当然会带电了,不但零线带电,连接地良好的机台比如天车有时也会带电。。。

网友B:
看起来,像相线对地了。

网友C:
接错线路

网友D:
查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