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4):
小弟尝试把GP2500连接三菱fx1n plc. 小弟写了简单的按钮画面程序来启动plc的输入,可是plc没反应。是电缆连接错误吗 ?当小弟把GP2500开机时,画面显示 PLC Not Connected 数秒后就变成 clock setup error.到底哪里出错?

网友A:
人机控制plc的输入口是不能实现的,你可以试着控制输出口,或者中间继电器。

楼主:
意思是说小弟不能控制plc的x0,只能通过m0来控制,是吗?plc的程序只写
M0-----y0
就行了吗?小弟有两张fx1n的rs232 和rs485扩充卡来进行gp2500和plc连接。需要做地址设定吗?

网友B:
X0是有实际的输入信号决定,不能用触摸屏控制这个地址
触摸屏和FX系列PLC连接,一般用PLC的编程口就可以连接了,你找下这个屏的连接手册,里面会有连接说明的。

网友C:
呵呵;首先确认二个是否已经通讯成功;
另外在屏上要控制可以用M或Y;
对于输入X,在屏上只能监控状态;

网友C:
clock setup error说明你的屏时间没有了,进入后台设定菜单设一下就行了;
PLC Not Connected 02:FF说明没有连上PLC;

网友D:
如果通电一段时间后还是出现clock setup error的话,基本上主板废了。

楼主:
小弟怎么连接都无法启动plc的m.如果小弟想直接在gp2500 的db25 端口连上plc的din8端口,电缆图是怎么样的?如果gp2500持续出现clock setup error (已经设定时间了),会影响双方的连接吗?

网友C:
搞了半天,你还没连上PLC;

楼主:
小弟想确认直接在gp2500 的db25 端口连上fx1n plc的din8端口的电缆图是否如此?因为小弟尝试连接还是失败。clock setup error 会否影响呢?

网友C:
呵呵;FX1S编程口是8PIN,是RS422;
与上面的图肯定不符;

楼主:
那gp2500究竟能够控制三菱fx1n的plc吗?电缆图到底是如何?因为小弟试了好多遍,还是不行。感激万分。

网友C:
花几十元就可以买到一条GP2000与FX1N的通讯电缆;

楼主:
SC-09 电缆适合用吗?

网友D:
如图所示电缆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gp2500究竟能够控制三菱fx1n的plc吗?电缆图到底是如何?因为小弟试了好多遍,还是不行。感激万分。
首先GP2500控制FX1N PLC是100%没问题的;
其次你的通讯电缆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09 电缆适合用吗?

SC-09是三菱PLC与电脑的通讯线,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2013-10-05):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小弟成功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