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RS485通讯接口能否更换?

楼主(2013-09-05):
我这里的一个KINCO的ED430 LA-G-000伺服驱动器的Rs485通讯接口无法通讯,检测为坏掉,我想问一下,485通讯接口我自己能否更换,如果更换需要注意什么?我在问一个问题,这个伺服驱动器有两层电路板,可否整体更换上层带端口的电路板。谢谢!

网友A:
可以更换接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接口芯片!
接口芯片是需要焊接替换还是插拔芯片替换。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到了一个新备件,重新传程序后已经正常使用。
稍后有时间我会把那个坏的拆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