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是什么线,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3-09-05):
RT,可以当编程电缆用吗

网友A:
是编程的吗?

网友B:
某种通讯线 等高手

网友C:
见过有些厂家把串口做成 RJ45形式。
海思自动化----------LonWorks 现场总线专家

网友D:
通讯线,可以对设备的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E:
呵呵;请不要乱试;你手上的是一条通讯线,但首先你要搞清是哪个品牌上用的;
乱用可能导致机毁线亡;

网友F: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G:
232和485的电平和模式不同,还是好好看看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请不要乱试;你手上的是一条通讯线,但首先你要搞清是哪个品牌上用的;
乱用可能导致机毁线亡;

网友I:
有点象富士的。

网友J:
见过光洋plc用过但它是六芯插头,在没有了解插头各线功能前,请不要尝试。

网友K:
看起来像是一条通讯线,具体是什么和什么联系的,待查哦

网友L:
摩莎的串口服务器的线就是这样的   交换机配置线也有这样的

网友M:
好像是光洋PLC的编程电缆。

网友N:
看看线上标着什么字,好多PLC用的编程线

网友O:
用过富士的编程线,用的是RJ45接口。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请参考 用于 变频器 参数下载的数据线
应该用于变频器通讯

网友R:
基恩士有几款PLC跟触屏通讯时是用的是RS232和RJ12

网友S:
串口线,老电脑能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呵呵;请不要乱试;你手上的是一条通讯线,但首先你要搞清是哪个品牌上用的;
乱用可能导致机毁线亡;
所言极是!

网友U:
这个是电信通信模块上的通信线一般没啥用处,专用的

网友V:
感觉像某个伺服驱动器的通讯线!

网友W:
应该用于变频器通讯

网友X:
变频器通讯中,应该会用到。但最好弄清其接线原理,在决定用还是不用!不能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