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2开发FX2N PLC程序 ,新手遇到不少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3-09-05):
1. POU之间怎么调用,好像不能直接调用?
2.编译时候出现“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的指针不足”什么意思,解决步骤?
3.梯形图实在别扭啊,操作很麻烦啊,RST set 块点来点去不能设置变量。。。。。
各位大侠,请赐教,急啊。。。。GX Works2 编程问题

网友A:
1、POU(程序组织单元)中分为程序,功能块以及功能,功能块,功能能够互相调用,程序也能调用功能块,功能,但是程序必须被分配给任务,程序的调用由系统完成,用户无权互相调用。
2、软件会保留一些存储区用于在线修改时的存储分配,你可以在设置中更改。
3、软件的体验度无法修改,因为日本人觉得操作上没有任何麻烦,不过你可以就这个问题Email给三菱,用日文写的话,可能被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问题2要怎么设置才能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问题2要怎么设置才能解决呢
菜单:工具——自动软元件分配设定

网友C:
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动分配软元设置
我用的自动软元件设置打开怎么是这样的,GX WORKS2 版本1.77F
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分配软元设置
我用的自动软元件设置打开怎么是这样的,GX WORKS2 版本1.77F
不胜感激!
下次记得建一个Q系列的项目再来问~~~FX系列对于上面的版主来说太浅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