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上桥电阻都是平的,就下桥有两相电阻不平,静态驱动电压一样,动态驱动电压相差不多伏,驱动电压分别是9.5K, 5k ,5k,静态电压都是10V,动态电压8.4, 8.2, 8.2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电阻不平,查找了很多个电阻都没有问题,光耦也换了新的

楼主:
机器修好了,可是发现PC929光耦很烫手,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日野的机子,深川核心的。
有两相驱动存在问题,换两个316G,当时推断对应模块损坏。
但业主不信,非要 验证,耐压和低压电驱动都没问题,但带上高压530V,启动就报模块故障。
脱机再带低压实验,有一路驱动异常升温,驱动侧两个电容烫手,稳压管焊锡融化。
随即再更换一个316G和一个7.5V稳压管。
万用表检查该路模块驱动侧有一定阻值,怀疑是高压部分串过来施压到该路驱动。
更换模块后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