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刚接手一台欧瑞E1000 75KW便器 故障是开机就报OC 经检测 是输出W向的逆变模块的下桥臂 也就是 W向与N 击穿了
在更换新模块后 上电试运行(直流母线穿灯泡后)三相电压输出 平衡  测量在逆变模块 驱动电压 我用的是普通数字万用表 其他五路驱动电压是3V W向下臂也就是坏逆变的这一个 驱动电压是 2V   测量驱动电源 电源是从开关变压器输出三个头  中间是0V 一个是正14V一个是-9V   而其他 驱动电源电压是正15V 和-9V 变频器停止的时候 都有截止电压 -9V    我想问这样变频器能不能用 他的驱动是M57962AL
现场拆机时变频器 在输出有一路是烧断的 接线端子有烧糊现象

网友A:
用好表测   至少得用福禄克的表   安捷伦的也行

楼主:
下午 带了一台11KW的电机试了试 调速稳定 50HZ时电流在8.5A左右 电流 电压也比较平衡
不知道这样算是修好 了吗

网友B:
把电容换了试试看看电压上去吗

楼主:
电容拆下来 量了 没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多的这台机器驱动集成到黑模块里了,如果要修,只有换黑模块,感觉这机器像日本人的手法,很不爽里面有个稳压管稳压范围有偏差就会导致楼主所云了。但是黑模块的出现让楼主很不爽。也许还不太好买。还有楼主用好点的表量一下,如果压差在0.5V以内应该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D(2013-11-28):
看看如何维修

网友E:
个人感觉,既然驱动击穿了,栅极电阻肯定也穿了,这个也是要检查的!

网友F:
还没修好吗

网友G:
前来观看学习,大虾门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H(2014-01-25):
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