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控制图

楼主(2013-09-05):
这是我画的一个直流电机的转速控制图,感觉有点不对,但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谁能告诉我这个图哪里有问题吗?
这个电机的作用是带动牵引昆旋转的,是冷轧流水线上的。
其中Vsoll是给定线速度,Vsoll(neu)控制线速度,nsoll是通过线速度计算出来的电机转速,n是电机的实际转速,通过编码器测量反馈到转速控制器,Ia是电枢实际电流,Imotor是电机的额定电流。Beobachter是监控,可以通过PC修改线速度,Regler代表的是转速控制器(PI控制器)。

图上所标的符号是用德语表示的。其中cΦ是电机常数和磁通,M代表力矩,J代表转动惯量,n-KOR是转速的纠正,这是操纵人员可以在PC上设定的(这一项可以不用管)。10000是单位换算,3%和1/100是根据工艺设定的参数。 图的在左边是线速度的计算,Vsoll(neu)是在PLC(S5)的功能模块得到的,它与电枢的电流有关,也可以通过监控PC微调,然后再通过传动比i和昆的半径dr计算出转速nsoll。
图的中间应该还有个电流环,但是没有画出来,是通过整流器控制的。
图的最右边,力矩除以转动惯量单位应该是(1/s2),是加速度的单位,怎么能变换成转速呢?
对电机的控制方面我是新手,望师傅们指点指点或者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这图里没有一条线和一个符号能看得懂的。。惭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看不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表示同样惭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功能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转速控制环的框图。

网友E:
我理解,这个应该是针对负载的惯性计算和补偿,保证线速度恒定。因为在控制线速度时,系统的卷径也会改变,就是转动惯量的变化,那个1/J是针对实际惯性的变化修正计算。1/J那个框,应该代表的是负载。针对负载变化的控制

没做过卷绕的线速度控制,只能是一般性的理解,也许不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画1/J这个框就是针对负载变化控制的,因为牵引昆由于磨损半径会变小。但是这个框输出的应该是转速的加速度,怎么能转换成转速呢?是不是应该写1/(sJ)?
整个生产线上有很多个直流电机,其中开卷机和收卷机是通过控制力矩实现的,因为卷径是随时间变化的。但是牵引昆是通过调节转速实现的,因为卷径的变化对它没影响,只有它本身的昆的半径变化对它有影响。

网友F:
真心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