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最近家里有个奇怪的现象,我家是农村的,当时是村里一个电工给我家配的线,现象是这样的,当我想检修电路的时候,就把1P的漏保断开,其他1P的分支空开也断开了,但是奇怪的是漏保的出现端仍然有电(220V),用电笔测量零线时,电表有微弱的光。而且漏保的接法是进线和出线的L/N都是反接的。并且漏保出来的火线直接到各用电器和插座。并没有经过各分支空开,反而是零线经过各分支空开。很郁闷,下次如果还要查电路的时候,断开漏保,出线还是有电,根本无法操作,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农村家里的配线都是瞎搞的啊

网友A:
改成2P的

网友B:
火线应受开关控制;
因此,开关断开后仍应验电。

网友C:
建议改成2P,1P的话要改成控制火线。

网友D:
最好是改为2P的

网友E:
漏保1P+N,零线不经过空开,楼主的进线火线零线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哎 村里的老电工瞎搞 不按套路出牌啊 看来改成2P的比较好啊

楼主:
非专业的电工是不是会乱配线啊 是不是他们认为只要家里电能用起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了解了 1P的零线不断 所以才导致有电的 看来得改成2P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专业的电工是不是会乱配线啊 是不是他们认为只要家里电能用起来就行了!!!!!!!!!

有很我实用主义者,坚持的标准就是: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 在他们看来能用就行!!!!!!!!!!!!!

网友G:
单P开关控制的是火线 ,把线互换下

网友H:
完全是瞎弄,赶紧改正过来,不然万一跳闸了要烧家里电器的。

网友I:
有的漏保只能够动作一相线,也就是里面只有一只1P空开。

网友J:
不管  什么情况   都要先验电     不可认为或应该   现在有好多人 都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漏保1P+N,零线不经过空开,楼主的进线火线零线接反了
漏电保护器就这样千万要注意N是直接通着的呵呵

网友L:
还是改过来吧。

网友M:
瞎搞,土电工都这样,改过来控制火线

网友N:
零线不能经过任何熔断器,,和刀闸开关,你上面的情况明显是零线经过开关了,L线接在零线排上了,故建议你换成32A,漏电动作电流为15MA,跳闸时间为0.1S的单项漏电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就是 土电工就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