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两个没有任何问题的24V光电开关,当两个开关串联使用时为什么输入24V,输出只有17V?继电器指示灯亮,触点不动作?

网友A:
电压低了

网友B:
你串联啊,电压不够啊

网友C:
光电开关(包括接近开关)不能串联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串联啊,电压不够啊

网友E:
串联不是分压了吗

网友F:
可能界线有问题吧,串联只是信号相串,电源线还是并接的,不会出现降压现象的。

网友G:
怎么串联的?拿出连接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两芯的,为什么降压这么大?

网友H:
光电开关电源应该并联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也可以串联,对机器起保护作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感觉接线不对 可以通过继电器转换

网友J:
这样接法就是AB同时有感应信号时,信号线才有输出。
单一个有信号时不行的。当然,这种接法是有一定问题的:B的0V线与24V线之间应该有个合适的上拉电阻,才能够保证B能够稳定的工作。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加中间继电器,便于观察和分析,采用楼主的思想,可以省下两个中继和一些辅助材料,当然使用中也有能耗,在设计和技改中,只要运行稳定、易维护,能省则省,是应该的。

网友K:
第一个要NPN的 。。工作时把2的0V对地接通

网友L:
感觉这个接发怪怪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我今天还六个串一起用了,作设备的安全门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可能界线有问题吧,串联只是信号相串,电源线还是并接的,不会出现降压现象的。
我就按这接法做的

网友N:
这种光电开关有NPN和PNP型的。还有常开呵常闭之分。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O:
楼主怎么接的线?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zcjqCBJCX1fo7zBwb5onNdM7mi8ALP0d56xNLLjpTxNTMosoJdlZYCJq5QXuTj6Rg7VB4hv3zCKlZXp-4Ks0tq

网友P:
楼上的两个接近开关串联工作,是不是NO,无极性2线制接近开关?
对于楼上的两个3线制的接近开关串联的问题,是NPN型的么?

楼主:
我采用的是这位师傅的第一种接法,只不过是需要中继专220,为设备启动提供必要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有极性,接反不工作

网友G:
这样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光电开关受光要充分,让其开关完全导通才行,否则两个开关的压降要影响负载电压。

网友P:
接近开关接触得比较多一些,光电开关还没接触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Q:
感觉接线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压降降这么多?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把两个传感器各自的光源光源拿过来直接对着各自的传感器,看看是不是压降就低了?如果还照旧,那是床干起的问题或是电路上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