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之前公司的一台设备。电源线是3相380V,在电箱里面的是25平方的电源输入。。我想在电箱外部开个孔,加个航空插,这样方便别人接线。请问各位大神的经验,需要用航空插来连接3相380电源么?如果需要用,用多大的航空插?哪种才能压稳25平方线的航空插

网友A:
不安全的。

网友B:
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C:
不能用这种方法,安全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

网友D:
这样不行 接头出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你可以在电箱里做个接线端子排

网友E:
最好不要这种连接方式, 非要用的话建议买镀金的重载形航插件。

网友F:
252应该负载蛮大的。。。用这么大的航空插头真没见过啊。。。 一般都信号线才那样做

网友G:
就是啊  没见过这么大的航空插啊 还是接端子上吧

网友H:
25方线算什么,我们经常用;你选择泰兴航联或者中航光电158厂电连接器,600A以上的很多系列。

网友I:
这个问题怎么弄都可以,我们经常性的接,你所谓的航空插需要多大就接多大,只要不超过额定过载电流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