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AD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第一次用FX2N-8AD,模拟量模块的8个通道的A/D转换值全部读出来后,要做相应的运算处理了,但是fX系列的plc不能编写功能块呀,8个数值不会得做8次运算吧?(我自己写了一个循环程序,但是不成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这种程序要怎么处理?
照看好自己的生命

网友A:
参考一下三菱特殊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第一次用FX2N-8AD,模拟量模块的8个通道的A/D转换值全部读出来后,要做相应的运算处理了,但是fX系列的plc不能编写功能块呀,8个数值不会得做8次运算吧?(我自己写了一个循环程序,但是不成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这种程序要怎么处理?

循环+变址,一定是8次运算,否则你读8通道干什么~~

网友C:
呵呵;8个通道都使用的话,读出的值存在对应的8个寄存器内,每个如何运算就与这个模块无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第一次用FX2N-8AD,模拟量模块的8个通道的A/D转换值全部读出来后,要做相应的运算处理了,但是fX系列的plc不能编写功能块呀,8个数值不会得做8次运算吧?(我自己写了一个循环程序,但是不成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这种程序要怎么处理?

循环+变址,一定是8次运算,否则你读8通道干什么~~

C大好,我猜楼主的意思是有没有像S7一样调用FC105块直接设定上下限显示工程量,其实也就是加减乘除运算很简单了。  还有C大我今天有发封邮件到你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思路也是循环加变值,但是却不成功,请求大家帮我指点一下:我已经对D100-D107赋值了,运算结果存在D600-D612中,但是监控的D600-D612却没有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照看好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