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定位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请问用QD75P4做两轴的直线插补控制,JOG和回原点是正常的,在定位运行时插补轴不走,为什么?(主轴是伺服,插补轴是步进驱动器)。谢谢!

网友A:
不走那模块上对应的轴指示灯亮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轴对应的指示灯是亮了,就是电机没带动机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