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本人刚学西门子S7-300plc,需要在气体压力升高超过一定值后进行调节,让排出来的气体减少,压力稳定在原来的值附近,想用PID控制但是PID控制看了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明白。好像S7-300里面有很多种PID控制方法,不知道用哪个怎么用,急死了都。。。。。。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温度控制Fb58,59,59带有自整定。

一般Pid使用Fb41或SFB41,内容一样,313C以下机型不含有SFB41,只能用Fb41.

楼主:
SFB41是位置型的PID控制吧,我控制的是压力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FB41是位置型的PID控制吧,我控制的是压力行不行???
楼主PQW输出是控制阀开度吗?  PID调用其实很简单的,关键在于参数的调整。我一开始也不会,用福禄克的回流矫正器多模拟练习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C:
没高过PID的表示不懂啊 也想学学看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FB41是位置型的PID控制吧,我控制的是压力行不行???
没问题

楼主:
真心不懂啊,,,有实例程序吗发我下。我在学s7-300   qq2552647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