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编码器直接连接三菱mr-j2s伺服驱动器pp端口,编码器接在普通电机的转轴上,要想使伺服电机始终转一圈为一个周期,不管普通电机的速度有多快。假如普通电机转3圈,或者转5圈为一个周期,怎样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使两台电机的周期相等,怎样编写三菱plc程序。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转3圈,或者转5圈也好,脉冲数=3或5*编码器的分辨率,这个算法在PLC内可以完成,
再算一下伺服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它们之间的差值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来运算。
这样,可以实现楼主提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