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本人新手,刚接触变频器维修这一块,今天看到一维修公司有一个他们自己做的维修用直流电源,问他们是怎么做的,两字:保密。于是今晚网上一顿疯找,各说各的都有,但没一个全面的,只好发贴求助各位维修大神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哦,对了,我下午大概看了一下,他们公司的维修电源,有一个500W的单相调压器,一个BK100W充压器,一个灯泡,还有一个管状电阻,一个直流电压表,能显示直流600来伏的,铁箱上面有一个按钮。大概原理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个接法,以及各种电器的规格。听对方技术人员说,那个管状电阻是放电用的,按钮也是用来放电的,大神们,在我的线索之上,谁能帮我理清一下,最好帮我来个图,小弟在些谢过先了。

网友A:
不就输入调压器,后面是整流,加电容加均压电阻,然后并联放电电阻,其实只要均压电阻,电容小一点断电后就可以了放电快了。大功率的变频器还是串灯泡上电吧。

网友B:
论坛上已经有相关帖子了。制作其实很简单的。一个220/380V 500VA的隔离变压器,引出交流电源,后加整流滤波电路,引出DC500V就行了啊。如果串接保险(或很流电阻),加电压/电流指示,当然就更方便了。
另外,有的加了自耦变压器,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也不错。我感觉用不大着。

网友C:
只做维修 未曾做过东西出来啊

楼主:
呵呵,今天特意去买了个调压器,和变压器,加了整流滤波电容,窜了个灯泡进去,电压可调,很好用了,感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D:
买了一个,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E(2013-10-10):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路图呢  和器件的型号呢 最好还要有价格 我也做一个

网友F(2016-07-20):
回复 网友B:
咸老师,这个电源的滤波电容和限流电阻分别取多大合适呢?、

网友G:
我搞了一个220的调压器,倍压整流,加按钮,制动电阻!然后就可以了,不用什么220变380!

网友H:
220输入,隔离输出:220/380交流,300/530直流,带限流保护,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