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密码输入

楼主(2013-09-06):
各位大虾,怎么在退出系统前输入密码正确后才能退出,这个在触摸屏程序上怎么做???求解

网友A:
什么屏先说清楚啊,这个一般很简单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的

网友B:
用广州大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串口屏来做这个功能就很简单,只需要判断文本控件的数值正不正确就可以了,使用其他判断坐标的就用标记位来定位吧,确定密码正确了就设置一个标记位,然后退出系统

网友C:
ab的没用过,一般的屏应该有系统的级别,达到一定的级别才能做某事。把某个用户定义为管理员,登录。退出的按钮要求管理员才能操作。不知道ab的是否如此

网友D:
设定管理员权限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