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请问c2512相2计数c251的数值是a加bb相的值还是a.b各自脉冲的值!谢谢

网友A:
AB相计数器,相与B相输出脉冲是相同的,只是方向不同时输出相位不一样,C251是带方向识别的,正转时加计数、反转时减计数,如果你不需要方向识别的话,可以不用C251,用C235接A或B都可以;如果需带方向识别的话就要用C251了

网友B:
呵呵;你先搞清楚什么叫单相高速计数、什么叫双相高速计数,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