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接地

楼主(2013-09-06):
我用s7-1200控制伺服电机,其中控制器上有需要接地的线,请问如果不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和坏处?

网友A:
信号干扰?

网友B:
问题很多哟,比如楼上说的信号干扰,数据丢失,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当出现一些你没法说明白的故障时,你就接上地线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C:
主要是干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啊 有时候设备的地线没接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