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各位大侠
fanuc 18m 显示主轴转速的参数是那个?也就是在MDI模式下执行m03 s1000后显示屏右下方会显示主轴的实际转速。现在不显示了,这个是那个参数设定呀?

网友A:
修改3105.2拭试。

网友B:
搬出黄书来,上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的,是显示主轴监控画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黄书太多了 看不过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到底需要什么?屏幕显示主轴转速就是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参数就是1,可是屏幕还是没有实际速度显示。

网友C(2016-09-21):
我的也是,不知道你搞定了没有,3105  已经是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