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机械加工设备有车床、铣床、刨床、镗床、钻床、滚齿机、线切割等。作为一名维修电工要掌握机械金属加工设备的故障排除,首先要懂机床设备的组成及机械传动、电气原理。要根据设备机械传动结合电气原理分块检查电气故障。我认为从事电气维修职业的同行必须要懂机械传动原理,例如:普通车床正、反转就有两种形式来控制主轴的正、反转,在这里以C620与C6136N为例,C620主轴正反转是靠摩擦离合器控制,而C6136N是靠交流接触器正反转来控制。再如钻床主轴变速有液压变速与电磁离合器变速,所以维修电气的必须懂得机械与电气原理。今天就拿CA6140举例说明其故障排除思路。CA6140车床是普通车床,动作有主轴正反转,刀架快速移动,水泵电机、局部照明。电气控制一般采用控制变压器380/110V、24、6.3V,110V是控制电压(所以采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为110V)、24V是机床局部照明电压(安全电压),6.3V是刻度盘照明及按钮信号灯使用。本机床主轴正反转采用摩擦离合器控制。主电机由绿色按钮启动、红色按钮停止控制,电机通过交流接触器动作后工作,水泵有组合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快速刀架移动由按钮LA9控制,故障排除如下:
  1.主电机不能启动:思路a.检查启动按钮是否有110V电压?无电压,检查控制变压器及控制保险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停止按钮常闭触点是否正常。b.启动按钮有110V电压,如果有就要检查交流接触器常开触头是否有电压,如有就要检查交流接触器线圈是否断路?
  2.快速刀架不动作:思路a,检查快速移动控制按钮LA9是否按下能够导通,如不能导通说明按钮坏,更换。如果能导通,就看中间继电器是否动作,不动作说明中间继电器线圈断路或接线柱线头松动。b快速其它正常仍不能动作,检查电机接线端子是否线头脱落,如正常说明电机损坏。
  3.水泵不工作:检查组合转换开关是否正常,如正常就要检查中间继电器线圈断路。
  4.水泵工作但不出水:检查是否相序接反,如正常,检查水泵下端叶片是否螺栓松动或叶片损坏。
  5.电源缺相导致机床不工作:因为机床采用控制变压器控制,如果电源缺相也会导致机床不工作。

以上仅供同行参考。
 待续...

网友A:
给贴个数控机床 的,再仔细的分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