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请求大师们为我的变频器驱动板维修支招。我的逆变模块是ABB公司的IGBT  FS450R12KE3/AGDR-61C。空载上电检测一直报2340,电源模块主板和联线是好的。

楼主:
为了测试逆变驱动板的好坏,在整流,开关电源,主板CPU都己测试正常的情况下。驱动板单独上电,因IGBT没连上所以逆变上下臂为开路状态。试了EU,EV,EW与板n-相连上电电后正常,当按启动后还是报逆变模块故障或逆变模块与CPU连接故障。ABB这块驱动板上面的元器件很好。型号为FS450R12KE3/AGDR-61C。希望大师们能提供此驱动板的维修图,或提供没有此板在没IGBT下的上电测试的接线方案。谢谢。

楼主:
http://ci.baidu.com/P7TfatwWAO

楼主:
驱动板的外形照片和实测的板上主要元器件图,大师们看看能否勾出大概的维修图。 http://ci.baidu.com/358ZPPJFV6     http://ci.baidu.com/Pei9X33dON

网友A:
换模块吧,搞过ABB800的682A的报2340过流,三个一起换,ok了

楼主:
呵呵,总算找到问题了,是驱动板上的V2,V3,V4三个三极烧了,只有米粒这么大,换这个件还要练点小功夫哟。如大师们有好方法请指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2013-12-19):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又学习了,请教下测试是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C(2014-01-20):
测试屏蔽欠压和模块驱动保护就行。

网友D(2014-12-16):
那三级管是什么行号啊

网友D:
谁有ABB 68439990A电路图啊

网友D:
我的也是报2340查出是几个三级管坏 但太小看不出型号 谁有ABB800电路图

网友D:
电路板的型号是ABB 68439990A 谁有电路图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