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启动报OC3,两个7840分别检测 U相 和 w相,然后6 7脚输出接到4570上面。
测量u相7840,黑5脚,分别测量6 7 8脚电压为3v 1v 5v

同样测量w相7840,电压分别为 2.5v 2.v 5v。
分别测量输入到2 3脚的线路是通的。
7840光耦输入侧 1 4脚的电压 u相为15.5v, w相为16.4v

楼主:
7840光耦我已经更换(没有新的在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都换了好几个,为什么6 7脚电压还是不为2.5v  2.5v啊
头疼死了了。外围电路也没有查出问题。求指点谢谢

楼主:
该机器有929检测,把4570拆了(这个也换了一个拆机件),就不报警了。
启动怎么感觉有点轻微的异响呢?
如果我让这部分检测搞的不起作用。只剩929管压降检测。送给客户后果会很严重吗?

楼主:
入行时间短,有人愿意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不。

网友A:
7840光耦输入侧 1 4脚的电压 u相为5v, w相为5v

网友A:
7840输入侧电压5V

楼主:
那为什么w相1 4脚为16.4v但是可以有2.5 2.5 5v呢

网友B:
7840的1.4脚有个5V稳压管坏了,16.5V是u,v,w,三相的驱动电源经过一个贴片功率电阻,再来个5V稳压管(有用7805或者直接5v稳压管的),得到7840的5V电源的。就这几个件,你慢慢找吧。还有,电源太高,可能7840会有烧坏,要注意。

网友C:
7840的输入侧、输出侧供电皆为5V。1、4脚与5、8脚之间的电压,都为5V,说明了输入侧、输出侧的供电正常。
在输入侧5V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若7840是好的。以5脚为0V基准,测6、7脚应该都为2.5V,这是单电源供电,差分输出形式所决定的。若测量两引脚偏离2.5V,只要检测输入侧供电及外围电路正常,说明7840已经坏掉了。
注意:在输入侧供电异常或电源丢失情况下,6、7脚产生较大差分电压输出,如6脚为2V,7脚为3V,并不是7840坏掉了。
请参阅《如何屏蔽A7840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报警》帖子,有相关内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如果我说输入侧供电就是15v,有人不信吗?
5 8脚有个5v的稳压管,但是输入侧就是在驱动引线接一2.4k电阻没有稳压管。
我又换了个7840 不报警了。拆机件害死人啊。
测量输入侧的电压依然是16v左右。
谢谢7楼的朋友提醒,如果就应该是5v。现在为16v。
虽然不报警了 谁知道什么时间就烧坏了啊头疼。

网友D(2019-05-20):
咸老师威武

网友E:
参考国内外的线路都是5V供电,这个机子线路设计应有缺陷,如果2.4K电阻前端电压突然变高,7840的供电电压也变高必然也会7840工作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