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本人有台海利普A系列11KW变频器上电一会儿就报“ELUS”低压故障。按复位键马上又跳回“ELUS”这个故障。测量了开关电源输出的几组电压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要从哪里入手,检测电压值是多少?烦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2023-06-04):
我也正在搞,驱动板脱开的检测负压是40V装上主板是10几V然后经过反向比例衰减放大,输出2。4V到CPU 43脚好像,芯片是4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