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3-09-06):
我的24v开关电源,输入220v正常,启动机械运行大概4个小时后负载电压下降只有15v-16v或更小机械停止动作,我更换了两个开关电源了。还是出同样的问题。一台油泵、三个油缸、一个气缸(动作频繁),用4.5A开关电源。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的总负载功率多大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太热了

网友C:
呵呵;换个进口的功率大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D:
测一下负载电流,有没有过载过流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前一阵子也遇到过,我的情况是有负载短路,电压降到15,16的样子吧,仅供参考。

网友F:
24V电源发热严重,导致输出电压低。你可以把电源线拆下,量电源输出电压,如果是24v,则说明电源可能还能用,换个风扇,改善散热。不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     我也想过,有没有短路的现象,可是它能开4个多小时啊!现在已经工作十多个小时了,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啊  恩我换了一个新的,电柜门不关了。开始L上接的是负,N上接的是正(在我接触之前是接反的),我把它们换过来了,从昨天下午开到现在没有坏了。交流220V接反了有影响吗?或散热不好还得别的问题?

网友G:
楼主,交流电源是没有正负极之分的。
交流电源每分钟正负极对调50次,所以称之为50赫兹。
单相交流中,L是接的火线,N是接零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交流不分的,估计是散热的问题。过热保护。

网友H:
电源的火零应该安标致接线,这样会更安全稳定些,我感觉还是电源带载能力差引起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每秒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交流电源是没有正负极之分的。
交流电源每分钟正负极对调50次,所以称之为50赫兹。
单相交流中,L是接的火线,N是接零线。

每分钟对调50次表情慢了点,是每秒哦

网友K: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