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变频器一共5台,大小不一但都是A1000的,用modbus通讯协议,就其中一台改不了任何参数,都是报BUSY。而且能写进去频率,但是不按我设定的频率走,运行的那个频率在10多个频率里面也找不到!  求解!!!

网友A(2014-03-09):
应该还是通讯故障!会不会是变频器通讯接口出现问题。

网友B(2014-05-31):
你可以通信口自检一下吗,测试一下变频器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