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自己做的AGV牵引小车,采用的后轮驱动,前面单轮由一个步进马达控制转向。由于两个后轮同轴运转,转向时没有差速;路径识别为地上画白色油漆线。前面六个光感识别控制。现在的问题是速度稍快转弯就会冲出导航线。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先表示感谢了。公司推行自动化,有N多的项目需要做,各种硬件需要不是问题,问题是没人才来动手做。就当公司出钱自己练手了。

网友A:
这个没弄过,不过猜你的传感器反应速度怎么样?你用一发现转弯就刹车试试,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速度稍快转弯就会冲出导航线。”

1、你只要看看公路、铁路转弯处的路面,里低外高,车体是向内倾斜着转弯的;
2、如果公路、铁路在转弯处,路面时平直的,高速也会翻车,或者跑出轨道;
3、所以,在路面平直的情况下,要转弯,你只能把速度减下来转弯,这是一个力学常识问题;
4、你还可以骑自行车转一下弯,你要身体车体不倾斜,你就转不了弯,或者倒向外侧!

网友B:
5、即就是弯道路面里低外高,车子转弯时的速度也是受限制的,不得超速,超速一样会翻车、脱轨!

网友B:
6、所谓力学常识,就是物体做转动时,必须受到一个向心力的拖动,否则会在转弯时的惯性离心力的作用下脱轨或跑出轨道!

网友C:
买一个电动三轮车的后桥就解决了转向问题,价格低,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电动三轮车的后桥就解决了转向问题,价格低,好用。

1、版主的方法是“降低重心,扩大支面”,尽可能避免翻车;
2、当转弯时,内轮翘起腾空时,以外论为支点及其摩擦力产生一个向心力;

网友B:
3、如果小车质量小重量轻,摩擦力小,高速时还是很容易打滑的!

网友C:
主要是电动三轮的后桥带有差速器。这样是利于转弯的。

网友D:
转弯就是两个轴的问题了,这是物理基本问题,要用双驱,导向轮转弯或左右轮分速转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动三轮的后桥带有差速器。这样是利于转弯的。

1、如果小车的速度足够慢,用前轮导向,后两轮虽然左右同轴,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内转弯轮与地面之间有滑差;
2、版主说“后桥带有差速器”时,可以采用内转弯论制动方式转弯,产生一个旋转力矩,是利于转弯的,但是还是要在车速足够慢的情况下,保证地面给车体的摩擦向心力大于惯性离心力;
3、如果车速足够快,摩擦向心力远小于惯性离心力,还是要脱轨或者跑出轨道!
4、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发生在西班牙的火车转弯超速运行脱轨的事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弯就是两个轴的问题了,这是物理基本问题,要用双驱,导向轮转弯或左右轮分速转弯.

1、能不能说一下“物理基本问题”是什么问题?
2、双驱转弯,其向心力的形成,也是地面与轮之间的摩擦力;
3、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只要看看冬天雪冰路面行车就知道了,司机是不敢开快车的!特别是转弯时!

楼主: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分析很透切。吴工的简单明了更能解决实际问题。都谢谢了啊!

网友E:
我们珠海希雷做的高尔夫球场捡球车,不过不是同轴运转,转弯通过控制单轮转速来完成。用无刷和伺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