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的试机

楼主(2013-09-06):
有一台55KW的电机放置了好几年了,想通电试一下电机的好坏,能直接接380伏的电源试机吗?

网友A:
选用摇表测下

网友B:
55kW感应电机不要直起。会跳闸的,软起或星角起。

网友C:
如1楼所说,先做检查。

网友D:
直接启动啊?哇,你那里多大的变压器啊?

网友E:
检查一下绝缘情况还有轴承的情况!

网友F:
先检查下绝缘,在测下绕组电阻,机械部分也要看下,变压器够大的话,找个合适的开关直接启动也可以.当然最好是降压启动.

网友G:
若是启动先结成星界启动测试,

网友H:
6楼观点正确,顶,

网友I:
先检查绕组绝缘。电阻是否平衡。再用手转转转子。看看卡不卡。长期没用的电机最好拆开烘干下潮气。检查没问题试机吧。

网友J:
要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