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13-09-06):
伺服报警编码器出错,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急急!

网友A:
把具体的代码记下来,查手册

网友B:
编码器电缆、电机驱动器与编码器电缆的接口、伺服编码器部分等有问题,都可能引起编码器故障的报警
如果你有多一套,可以用替代更换,判断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