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2,内存模块
 用户内存主要用以存储用户程序,个别的还将其中的一部分划归系统所用。系统内存是与CPU配置在一起的。CPU既要具备访问这些内存的能力,还应提供相应的存储介质。用户内存的大小与可存储的用户程序量有关,内存容量大,可存储的程序量大,也就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的控制。不同的内部器件占据系统内存的不|_J区域。
   内存器件种类越多,数量越多,越便于PLC进行逻辑量及模拟量控制。它也是表示PLC性能的重要指标。PLC内部的i/O继电器(或称映射区)与PLC所能控制的I/O点数及模拟量的路数直接相关。在结构上内存模块都是附加于CPU模块之中的。PLC常用的存储器类型有:
   ①只读存储器(ROM)。ROM只能读而不能写,程序是由厂家或开发商事先固化在其中,不能更改,即使失电也不丢失。
   ②RAM(Random Access Memory)。这是,种读/写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其存取速度最快,由锂电池支持。
   ⑤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在断电情况下存储器内的所有内容保持不变(在紫外线连续照射下可擦除存储器的内容)。
   ④EEPROM(Electri cal Erasable Prograammble Read Only Memory)。这是一种电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使用编程器就能很容易地对其所存储的内容进行修改。
   存储器是具有“记忆们功能的设衙,它用具有两种稳定状态的物理器件来表示二进制数码“0”和“l,t9这种器件称为记忆元件或记忆单元。记忆元件可以是磁j占、半导体触发器、MOS电路或电容器等。位(bit)是二进制数的基本单位,也是存储器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8位二进制数称为一个字节(byte),可以由一个字节或若T个字节组成一个字(word),在PLC中一般认为1个或2个字节组成一个字。若干个忆记单元组成一个存储单元,大量的存储单元的集合组成一个存储体(Memory Bank)。为了区分存储体内的存储单元,必须将它们逐一进行编号,称为地址。地址与存储单元之间一l对应,且是存储单元的唯一标志。
   根据存储器在PLC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主存储器和辅助存储器。在PLC内部,直接与CPU交换信息的存储器称主存储器或内存储器。在稃序执行期间,程序的数据放在主存储器内。各个存储单元的内容可通过指令随机读写访问的存储器称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另一种存储器叫只读存储器(ROM),里面存放·次性写入的程序或数据,仅能随
机读出。RAM和ROM兆同分享主存储器的地址空间。RAM中存取的数据掉电后就会丢失,而掉电后ROM中的数据可保持不变。由于结构、价格因素,主存储器的容量受限。为满足计算的需要,可采用大容量的空压机配件辅助存储器(或称外存储器),如磁盘、光盘等。描述存储器的技术参数有:
   ①存储容量。存储器可以容纳的进制信息量称为存储容量。一数主存储器(内存)的容量为几十千字节到几十兆字节,辅助存储器(外存)的容量为儿百千字节到几千兆字节。
   ②存取周期。存储器的两个基本操作为读出与写入,足指将信息在存储单元与存储寄存器(ⅧR)之问进行读写。存储器从接收读出命令到被读出信息稳定在lvlDR的输出端为止的时问问隔,称为取数时间(TD;两次独立的存取操作之问的最短时问称为存储周期(Rc)。半导体存储器的存取周期。一般为60---lOOns。
   ③可靠性。存储器的可靠性用平均故障问隔时间(MTBF)来衡量。MTBF可以理解为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MTBF越长,表示可靠性越高,即保持正确T作的能力越强。
   ④性价比。性能土要包括存储器的容量、存储周期和可靠性三项内容。性价比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对于不同的存储器有不的要求。对丁外存储器,要求容量大,而对于缓冲存储器则要求速度非常快,容量不一定人。因此,忡价比是评价整个存储器系统很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