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在修一台艾默生EV1000变频器,发现开关管被拆走的,想换个开关管上去,可是不知道型号,哪位师傅有这机器的电路图,或者知道这机器的开关管型号?谢谢

网友A:
同意楼上!

楼主:
我换了K2225上去,刚开始能有显示,大约2分钟,就没有显示了,然后,过几个小时再通电,又有显示,也是显示约2分钟又没有显示了,电源附近的电容都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虽然没有显示,但主板上的控制端子还是有24V电压的

网友A:
检测下主板各项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