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松下伺服电机用s7-1200控制,驱动器与PLC之间的线接了一部分了,但是不知道共阳阴极接法怎么回事,还有驱动器不是直接接24V的吗?希望哪位前辈给予详细指导!

网友A:
给你看个台达变频器共阳共阴就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个图是不是说明漏型用共阴极,源型用共阳极。但是我的资料上的图标我在控制器上找不到,比如PUL+—-,DIR+-,而控制器上只有X1,3,5,请问我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B:
问经销商要使用手册,上面标注的很清楚,太赖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三菱PLC连接驱动器是共阳极接法,西门子则是共阴极接法;三菱是漏形输出,西门子是源型输出。连接变频器,选择共阴极,不需要外接电源就可以的了;选择共阳极,外接24V电源。沟通交流加我Q:744835432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共阴极和共阳极接法主要是争对PLC的信号连接,或者是带极性的传感器的连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PLC输出的Q接到PUL+,M接到PUL-。DR+,DR-也是一样的。说明西门子的输出是带电的源型输出,所以接正。从负端出来连接到西门子PLC上的M端(公共端),目的是形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一般来说嘛,我看书上说西门子200一般用漏型,我用的是1200,这个具体的说明书上没有找到,请问,我是按什么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一般来说嘛,我看书上说西门子200一般用漏型,我用的是1200,这个具体的说明书上没有找到,请问,我是按什么型啊?
西门子的请指明出处

网友E:
S7-200 国内销售的晶体管型的都是输出高电平,也就是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