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不成功,一直出现3611错误

楼主(2013-09-07):
一直出现的这个错误,怎么解决,通讯应该是通讯上了!

网友A:
工作空间~目录~更改为自己安装的目标路径

网友B:
文件有问题,拷贝更换路径试试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二楼能具体说明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具体点吗?是不是程序安装盘选择不对,我选的是D盘,是不是要选择C盘?有这个要求吗?谢谢!

楼主:
不知道什么问题,反正我换了C盘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如果直接安装C盘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安装在其他盘符也是可以的,只是需要自己手动更改软件中的默认路径,就在“资源”-“工作空间”-“目录”中。如果嫌麻烦,建议直接安装在C盘,毕竟也不是很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一个软件搞成这样子!!!!
一般情况下应用软件我都不会直接安装到C盘的,有些电脑尝试的人都会这样做!
难道你们的软件工程人员也是小白出身啊????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你们这么小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