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抽真空问题

楼主(2013-09-07):
大家好!我想把一容器内的空气抽掉然后注入水 请问要抽到多少负压才能让容器内注水满满的没有一点空气(小气泡)阿?具体是这样的过程:一个圆形的密闭容器 有两个接头, 我分别在两头装上真空阀 一头连接到水管道(自来水)另一头连接到气管道(真空泵)上面,开始是水阀关闭 气阀打开 真空泵抽气 抽到一定值后关闭气阀然后打开水阀进行注水,如果使其注入满满的水没有一点点小气泡 请问该真空度要多少阿? 我现在用的真空泵只能到-98kpa,但是里面还会有黄豆粒大小的一个气泡,说明内部还不够真空。

楼主:
不知道-101kpa还会不会有小气泡?目前我的泵是达不到这个值的 无法试验,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A:
通常在负零点一MPA的情况下水内就没有泡了!

有泡通常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时间不够长,水里的泡泡没出完!(泡泡出来要时间的),
二是有漏气的地方,从这些地方来的新的泡泡!

网友B:
弄没泡的水用在哪里?

网友C:
理论上即使能抽到绝对真空(目前无人能做到),也仍然会产生气泡,水可以汽化。

网友D:
是可以抽到-100kpa的,能抽到-100应该就没起泡了

网友D:
当然普通的真空泵是抽不到极限真空的,可以咨询真空泵厂家

楼主:
是用在水表行业的  装配水表用的。  水表在装配的最后一道是要给水表一头缓慢通水另一头堵住 水从水表的上口也就是以后要装玻璃的那个大口溢出来然后再把 玻璃 密封圈 铜盖子 组装上去 玻璃要在水满满的时候盖上 之后里面不能有气泡也就是空气的,然后再用力旋紧水表盖 要60N.m的力。由于手工完成这些 对操作工的体力以及每天泡水的皮肤 和冬天的寒冷等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想用机器来完成  其它动作都基本可以OK了 但是如果不用手工那样的流程 就必须先装配好旋紧盖子(也就是干装)然后对水表自动注水 但是这样就必须先把水表抽真空 然后紧接着打开水阀注水,所以就产生了上面我问的那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注水问题没法解决 整个方案就失败。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何解决。我现在又换了一台旋片式的真空泵 可以抽到101.3kpa 可能要礼拜四到。 现在就担心这个再不行的话就麻烦了,其它东西都采购一半了,可不能失败啊。所以以防万一 上来请教大家帮忙 看看从其它方面能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C:
已经猜到大半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容器大小而已,属于“真空灌注”范畴,不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猜到大半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容器大小而已,属于“真空灌注”范畴,不难解决。
你好!请问我这样的抽真空方案可以实现吗? 应该是和真空灌注 的差不多,只是容器内不是空的 有东西而已。还请大侠帮忙啊!

楼主:
我的就是民用水表 容积很小吧 估计不会超过2升吧。

网友C:
你们是水表厂?要采购多套设备的话,有商量。

楼主:
呵呵 我也是给水表厂做的。如可能请指点一二,如不方便就算了,谢谢!

网友C:
没什么,你按照真空灌注的思路去想,一定能成。

楼主:
谢谢! 真空灌注的我看了 可能我的比较适合真空灌装 真空灌注的一般容器都是软体的 和我的水表壳体很明显不一样,真空灌装的一般都是用于液体和硬体容器,比较接近。如果用真空灌装的原理 那我的泵很有可能是买大了。今天用SMC的真空发生器88kpa的 孔径10的 用个可乐瓶按照真空灌装的原理试验 结果由于瓶子是塑料软的 还没看到效果就被吸扁了,后天泵就到了我买的是200L/min的流量,极限真空是50pa 可能会大了,怕瞬间把水吸到泵里了。

楼主:
现在头真的大了 前几天定的旋片真空泵 到了,流量是160L/min 真空度实测-100.8kpa ,但是还是不行啊 气泡还有而且和-98kpa的差不多大的,现在晕死了 怎么办啊? 真空灌注方式也试了 不行啊老是把水都抽到真空泵里了而且水表内还有气泡。

楼主:
大伙帮帮忙 支支招啊!

网友E:
能否考虑排空气。水表一头加压力水,水出来了扭紧盖子

楼主:
谢谢!这个也试过了 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