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鼻子

楼主(2013-09-07):
400A 的开口铜鼻子鼻子,想压线更紧一些,50平方的线,使用模具该使用多大的啊。。使用50平方的模具压的太难看了。。。

网友A:
好像400A开口的线耳有专门压制的工具吧,不是用那种封闭线耳模具吧

楼主:
原来我们都是拿手锤砸,但是感觉不结实,就用压线钳,可是压的太难看了。

网友B:
胶带一包就看不见了白

网友C:
也可以用烙铁焊接牢固,然后用套上热缩管加热一下就美观了。

网友D:
如果怕压不实可以大小搭配使用啊!

网友E:
先将先头浸锡压牢后再浸锡,然后用套上热缩管加热一下就美观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手锤不可靠!

网友G:
400A电缆用可以分开两把,用180A或250A的线耳来压,用胶布包好分开的铜线即可。
250A的线耳塞进去太松的话,切几根裸铜线加塞。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做的!呵呵

网友I:
我们用液压压出来挺好看的啊,大小号配合使用,压三段,用笔画好

楼主:
我那是开口鼻子 400A   压 50平方的线。

网友J:
先用手捶把开口鼻子左半部分砸进去,在砸右半部分,把开口的地方砸成接近圆柱体,在用35和50的模具用压线钳把线压紧,后粘锡,最后用黄绿红颜色的胶带分别把A,B,C,相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K:
这个  不会啊   你位置没摆好吧

网友L:
先大的压,再小的压

网友M:
模具没配好!

网友N:
我们也是用液压钳 压的挺好看的啊 上焊锡时间长的话不可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