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一台1.1KW 3相220电机 用1.5的变频调速器带动,首先电机用摇表摇是OK的(专门修电机的人确定过的)电机为角型接法,启动过后速度调得越慢外壳带电电压越高10HZ的时候60V左右40HZ的时候40多,电机是好的不知道外壳的电视专门来的郁闷的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吧,把电机外壳可靠接地试试呢?

楼主:
同样的电机和调速器,其他几台都没有电郁闷啊就这台有点真的无语了这鬼地方没得地线,只能现场做一个了

网友B:
新换的还是正常运行的电机,如果是长时间没用应该考虑电机内部受潮了。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压。可以适当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最好能接上地线以保安全!

网友D:
这个正常吧!变频器带的电机都这样吧!具体电压我没量过 但是如果不可靠接地的话 电笔会亮

网友E:
看有无受潮,和可靠接地 感觉感应电压的多

网友F:
电机和变频器要接4颗线,其中一颗是电机的PE与变频器的PE直接连接。然后电机和变频器的金属外壳良好接地。这是变频器的接线和安装规范。

网友G:
电机220V,要看变频器输入的是什么电源:【 貌似有这么个规定】
如果输入的是单相电源,电机采用角形接法是正确的:
如果变频器是3相电源输入,电机应该采用Y形接法。

以前遇到过,变频器是3相电源输入,电机用角形接法,运行后电机发热严重,变频器很快会报警,电机采用Y形接法就OK了。

网友H:
接地有没有改观?

网友I:
都是地线惹的祸?

网友J:
有可能接地不良引起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是感应电,强烈建议接地!

网友L:
变频器的感应电,必须接地哦

网友M:
电机质量不好

网友N:
感应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