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驱动电路电压,在运行状态下测量直流电压大概在2-4伏之间,交流测量时有13伏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能否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驱动电压,是控制电压呢 还是驱动电机的电压

网友B:
如果是IGBT的驱动电压的话,是正常的,你看他的波形就知道了,另外,一般的数字万用表是平均值的,

网友B:
你看他下他的波形就知道了,不是连续的,,很多还是正电压大于负电压的,所以等效的直流其实是他们整个周期的平均值 (正负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