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抽空帮我看下这个PLC实物接线图对不对

楼主(2013-09-07):
(无正文)

网友A:
你也错的太玄乎了

网友B:
不敢说这是用的PLC控制吗?

网友C:
你那输入的开关信号另一端接的是什么?

网友D:
可以画出原理图对照一下。
注意3楼的提示,看有无笔误等;另外,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其接法与编程要求有关)。
如果是第一次画,经过了自己的思考,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正反转也要用plc吗,你穿的热保护也不对啊

网友F:
接错线 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各位大虾了,是第一次画,就是不懂的我理解的PLC原理图(我上传了文件的)跟我想的画出的实物接线图是不是能对应的上,
回3楼的那输入的开关信号另一端接的是热继电电器的常闭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见笑了各位
,多谢6楼的兰花兄

楼主:
回复 楼主:
6楼的兰花兄,我想请问下图中最下面的两个是什么开关?,是线路的断路用的开关吗

网友F:
PLC直接控制接触器,PLC的触点二坏。PLC Y0 Y1控制LY2NJ继电R1 R2,继电器的常开点最控制接触器。这样PLC的触点耐用一点。PLC的输出点不直接控制,转换一下最控制接触器。

网友G:
实物图?为什么不用原理图?以为这样直观吗?其实不然,建立不了工作原理概念。这如何是好?实物图只能是做接线图用,是工艺的表示方法,给不懂原理的人干活用的。分析他对不对,还是用原理图好。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是用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是吧,谢了

网友H:
楼主这样做法有很大缺点!

网友I:
呀呀呀!终于看懂了。没什么错误,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J:
呵呵  我第一次画的时候都没这好看哦

网友K:
还是多看书,多思考,多动手,用plc做实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