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我公司一台380KW的球磨机一启动就跳真空是怎么回事啊 630的变压器 时间设定25秒 水阻软起柜

网友A:
时间设定短一点试试。15秒左右吧。

网友B:
过流导致真空接触器断开吧,空载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本身球磨机带负荷时启动电流很大,你看一下水阻软启柜的短接(星三角的)铜排螺丝会不会松动出现跳火现象。再检查一下电解液浓度,这些对启动都有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是水泥球磨机吗?如果时的话,你要检查高低压稀油站,高压是否正常,磨机高压不正常的话磨机启动负荷也要大

网友D:
请问高低压稀油站是干什么的

网友E:
是老设备还是新安装的?电机没问题的话测一下水阻,算一下启动电流,在测试一下真空断路器过流动作电流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F:
电流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可以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怎么测水阻吗??是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测试一下真空断路器过流动作电流....应该怎么算呀 求教..

网友E:
用低压电,比如36V变压器,电源两端分别连到移动极板和固顶极板上,测电压和电流,U/I算出电阻。

网友G:
检查检查二次封星接触器是否粘接,

网友H(2013-10-10):
去除负载空试一下,看怎么样

楼主(2013-12-04):
 球磨机在启动转换的时候 配电柜内总断路器就跳闸 是怎么回事

网友I:
球磨机电压是多少?启动切换时电流达到多少?启动之前有没有慢盘车?电机跟机械是联轴器连接还是气动离合器或液力耦合器?
说一下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J: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也是球磨机启动跳真空,检查后发现是由于电业局在综保上设置的保护时间是0秒,无法躲过球磨机启动电流造成的,后来厂方托关系找电业局的的人把综保参数修改后,再未出现类似故障,你参考一下

网友K:
是否冬季稀油站油温太低,要加温的,再就是辅传先运行一下。

网友L:
温度低,负载大了,起动时间长了,切换时间可能要改的,还有综保过流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M:
减少负荷再试试启动。

网友N:
空载可以起动,说明负载还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