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不动

楼主(2013-09-07):
我们公司有一台水箱拉丝机,主机是一台55KW的电机,由一台75KW的西林变频器拖动,前一段时间变频器炸机,维修后带电机空载试机正常,以为已经修复,装到设备上试机,在不穿丝的情况下运行正常,但穿了丝以后点动时电机转不动,电机一动一动的,但就是转不起来,也不报警,起初怀疑电机出力不足,更换电机以后故障依旧,如果把钢丝从塔轮上卸掉几圈或者有人拉着钢丝时电机可以转,变频器的点动频率为5HZ,点动时输出电压也正常,不知是哪里的故障,希望有哪位高手能帮帮我想想办法,谢谢啦。

网友A:
把VF曲线调整一下,调到高力矩启动!

网友B:
转矩提升试试

网友C:
把电动频率提升,转矩提升试试,

网友D:
马达出力不够!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却相

网友E:
  或是输入电压低

网友F:
调整下低频力矩看看效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变频器V/F控制,电机发力不够,换个好一点的开环矢量型变频器。要么就修改V/F曲线,要么增加低速段的转矩补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H:
先查查变频器设置吧

网友I:
变频器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