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哥 帮我看看

楼主(2013-09-07):
公司原来的proface触摸屏坏了  现在买了个新的触摸屏需要导程序
原来的触摸屏已经用CF卡做好备份就是那个  SRAM to CF卡(不知道这样做的备份能不能用)
新的触摸屏接上24V电源 提示需要downloader runtime system 。屏幕有一个选项就是 trigger  device  此处不理解。我插上CF卡  我选择从CF卡导入,重启之后还是进入这个页面。    奔溃中。

楼主:
不知道是我的方法错误还是程序有问题,还有新买的这个触摸屏能不能进入OFF LINE  我试了很久一直没进去

楼主:
用PC连GP 我没有线  不知道这种线能不能自己做呢   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先去买条下载电缆吧;

楼主:
用CF卡不可以吗?

网友B:
因为你从老的屏里面导入的程序里没有系统文件,你的CF卡里应该只有MEM3X01.CML文件,而没有boot文件。所以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我的方法错误还是程序有问题,还有新买的这个触摸屏能不能进入OFF LINE  我试了很久一直没进去
全新的屏是无法进入OFFLINE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C连GP 我没有线  不知道这种线能不能自己做呢   有没有什么要求?
结合其他帖子你应该是需要CA3-USBCB-01的编程电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F卡不可以吗?
CF卡或者USB都可以;

目前有1个办法可以搞定,先装一下Pro-EX软件,做一个简单工程,选择对应的触摸屏型号和PLC驱动协议,然后用U盘把程序下到新的触摸屏,然后你备份的CF卡就能用了。

楼主:
嗯 方法我已经找到了  软件和线在等采购了  我打算直接用PG导  但还是要谢谢风大哥哦
我试下你上面说的这个方法看看    但是.prx格式的文件可以用U盘直接导到新的触摸屏里面吗
还有我原来那个用来导2000系列的CF卡  没有引导文件做的备份还不能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祝您工作愉快

网友C:
要是买的是一样的触摸屏,将系统版换一下就可以用了,要是系统版坏了 那就悲催了 有电脑和软件也没有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换新屏 公司坏件维修都是交给外面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换新屏 公司坏件维修都是交给外面做的
自己直接拆开,比你搞这搞那快多了 再说了 并不是所有的屏都能支持下载的,多半时候是下载不了的,我试过,能下载下来的,都是很简单的程式,复杂些的都很难下的下来,当然,我该祝你好运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公司硬件维修的话都是给外面供应商做的 我们自己不弄 呵呵

网友B:
看来是个大公司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还可以 挺有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还可以 挺有钱的
那就多花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还可以 挺有钱的
那就多花点吧
不如给你了

楼主:
线买回来   从旧屏上把程序导出来问题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