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源型,漏型

楼主(2013-09-08):
接线之前要按照源型或者漏型来接,那么源型、漏型是由我们选择的方式,还是由PLC硬件本身决定好的?

网友A:
有的PLC两种都可以,有的只能固定为某一种

网友B:
呵呵;首先你要搞清是对输入还是输出来说的,对于输入,如果PLC输入的DC24V信号是要外部接电压的,一般公共端上+ —都可以,像三菱的FX1S FX1N FX2N这些国内销售的,电源已经内置,输入点只能接0V;

对于输出是晶体管的型号,只能是PNP或NPN中的一种,不过一般PLC厂商生产的时候都有对应的型号,只要你在定货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C:
三菱现在的FX3U FX3G等两种都可以接,在接之前有个S/S端子,通过这个端子接线可以选择是接漏型还是源型的。

楼主:
版主说得详细,那就是二楼的朋友讲的:有的PLC两种都可以,有的只能固定为某一种

就这情况了啊?

网友D:
要先看说明书

网友E:
漏型 源型很绕人啊

网友F:
简单的办法,就看你的COM端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办法,就看你的COM端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Com接正极、负极分别对应哪种?

网友A:
com接负的是NPN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像三菱的FX系列的PLC,大概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亚太地区用的,为NPN型;第二种是是欧美地区用的,为PNP型;第三种通用型,端子排上有S/S产端子,如果信号是PNP型,那就把S/S与0V短接,如果是NPN型,那就把S/S与24V短接。现在三菱FX系列的如3U,3G都有S/S端,如果是2N的,通过改电路也可以引出S/S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接负的是NPN

COM接负,那么输入端子上就接+24V了;
NPN型输出控制的负端,也就是控制0V;
你的说法是不是反了?

网友A:
com接NPN的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接NPN的负

像OMRON需要外接DC24V输入的,用一个三线的NPN型接近开关,如何接线?

网友A:
三菱和欧姆龙是相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和欧姆龙是相反的

什么叫三菱与OMRON的是反的;
越说越糊涂;
有一点你不要搞错概念:我们对PLC的输入信号说的NPN或NPN,或源型/漏型的说法,都是针对输入端子上的信号而言的,而不是对公共端而言;
三菱FX1S/FX1N/FX2N这些国内行货只是DC24V内置了,不需要外部电源,输入信号只能是无电压输入或NPN集电极开路输入;
对于OMRON及FX3G/FX3U等,外部DC24V输入,输入可以选则正负极,也就是NPN或PNP都可以;

网友A:
Fx2N及以下的只能用一种传感器,OMRON西门子的相反,两种都可以
有人习惯于接线的时候看COM

网友A:
知道版主水平高,特请教一个问题:FX2N的如何接PNP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接负的是NPN

COM接负,那么输入端子上就接+24V了;
NPN型输出控制的负端,也就是控制0V;
你的说法是不是反了?
我也感觉说反了,因为我的PLC输入公共端接的是正,传感器是NPN型的。

网友B:
可以瞎扯,但技术论坛不要胡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知道版主水平高,特请教一个问题:FX2N的如何接PNP型的?
用一个中继过渡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这是在考验版主吗?
低成本的话,一个NPN三极管+一个电阻就可以,不超过1元钱的成本;当然也可以买现成的转换器;
对于版主来说,国内行货版的FX2N可以在5分钟之内改成可以直接PNP输入的;

网友K:
这个问题几年前头一次看到,PLC资料上关于输出有源和漏之分,还争论过,说源型是PNP输出吧,其输出又不是三级管,说漏型是NPN吧,其输出也不是三极管。
在输入没有看到源漏之说。

后在N多处都看到源漏,还有专帖解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56340

NPN,PNP,源型,漏型  站的位置不同,理解就不同。
只有输出才有源漏之分,现在有人将PLC输入也加进来了,即便是输入部分,源漏也讲的是接入器件用源型还是漏型。

既然大家对NPN,PNP很熟,本人经验。
PLC的输入:
COM接+  使用漏型器件,常说的NPN.
COM接-  使用源型器件,常说的PNP.

PLC的输出:
COM接+  源型输出,相当于PNP输出。
COM接-  漏型输出,相当于NPN输出。

可以使用生活中的例子,电流类似水流。
源型,自来水。控制进口的开关。
漏型,下水道。控制出口的开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知道版主水平高,特请教一个问题:FX2N的如何接PNP型的?
如果是电压输出的可以直接用。
不建议用PNP的,干扰问题。除非有xx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知道版主水平高,特请教一个问题:FX2N的如何接PNP型的?
如果是电压输出的可以直接用。
不建议用PNP的,干扰问题。除非有xx转换。
以前想的一个问题,好像几年前有人在别的论坛上解答过的,在这个论坛上问了这个高手几次,人家不说话的,只是讨论一下的。

网友G:
看图分析:

网友L:
这个要看你现场的应用情况

网友M(2013-11-21):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啊!老师能教教我吗?

网友N:
是不是在线路板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