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大家好!由于目前本人用三菱PLC较多,现在突然要用欧姆龙CP1H系列plc,我顿时蒙了,三菱的指令简洁明了,尤其是组合位软件(例如dmov K4M0 d100)可以直接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可以很轻松用在很多地方,比如报警等等,欧姆龙也可以有类似的指令吗?小弟非常希望大家给出两者区别来,可以简单说一下,至少我可以知道三菱和欧姆龙那些指令有很大不同,那些指令用法类似,求指教,由于时间很紧,大家帮帮小弟吧,不胜感激!

网友A:
区别太多了,没法说,只能说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是三菱的某指令对应的是哪个还好说点为

楼主:
你好,比如我想实现报警功能,例如dmov K4M0 d100  ,d100<>0,out m100,就可以很方便做报警功能,然后复位直接用间接寻址加一个for next 循环,欧姆龙plc也可以这样吗?他可以用组合位元件吗?求指教,欧姆龙plc做报警通常怎么做?

网友B:
呵呵;如果你一直使用OMRON的PLC,你还会嫌三菱的不顺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你一直使用OMRON的PLC,你还会嫌三菱的不顺手呢;
如果你再使用金士的,不清楚会说他简洁还是啰嗦,习惯就好了。

网友D:
张飞和岳飞打架一样。

网友E:
没有可比性。

网友F:
各有所长,看看欧姆龙的指令集就明白了。

网友G:
三菱和台达的指令相似,有可比性,与OMRON的感觉差距相对较大!

网友H:
三菱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欧姆龙的伺服听说很烂。。。。只是听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