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用的是FX3U的PLC,富士V810CD的触摸屏。

触摸屏上有M100—M149这50个瞬动按钮,按下其中一个按钮,D2对应0—50的值。

边看书边想,想了很久,想不出来怎么编简单一点的程序。

可能是我搞程序的时间不长,请大哥大姐们帮助赐教!

网友A:
ld m100 mov k0 d2
= k0 d2    out y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FX3U的PLC,富士V810CD的触摸屏。

触摸屏上有M100—M149这50个瞬动按钮,按下其中一个按钮,D2对应0—50的值。

边看书边想,想了很久,想不出来怎么编简单一点的程序。

可能是我搞程序的时间不长,请大哥大姐们帮助赐教!

如果能确保M150~M163不被使用,且M100~M149各个位不会被同时置位(这在V8中很好做),那么可以考虑:

楼主:
楼上正解,帮我解决了机器一旦异常,触摸屏就跳入异常画面的问题。

当时我编移位的时候,没有用移位指令,而是用DECO,

我编这个D2对应0—50的问题的时候,看了一下ENCO指令,可能是我当时看得太快,理解错了这个指令的含义。

谢谢cvlsam!!!

网友C:
学习了,回家发奋。

网友D(2013-11-21):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您写这个程序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用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