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在学习西门子300编程中,模拟量程序里,除法指令的常数在不同的程序中都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定义这个常数数的,DIV_R这个指令中的常数,有些用的32768,有的用的32000.请教各位老师,该常数是如何定义的,到底该用多少?该数到底该怎样给定?谢谢!

网友A:
应该是:32768
32000是S7-200系统的,除非你想用32000!

网友B:
这样用是不是为了规格化使用的?所以不必纠缠。实际使用中自己去揣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需要的值是一个0~10V的电压传感器,这个常数应该是多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0~27648

网友D:
C大说的是对的,0~27648    至于S7-300 32768为最大溢出值,27648是100%   32768好像是11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应该是:0~27648 !
除温度模块外,所有输入都是按这个量化的,包括你的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