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您在书中和帖子中多次提到,为了检修方便,可以在不上380v交流电源的情况下,用直流60v以下的稳压电源直接加到直流母线上,然后通过测量电路状态(开关电源、驱动电路等)来进行检修。我的疑惑是,正常情况下,直流母线的电压是530V左右,而现在用低压直流加到直流母线,电压相差很大,此时电路的工作状态还正常么?各点电压(如IC管脚、三极管、关键点)还具判断故障的有参考意义么?

网友A:
单独给模块用的,不是给驱动电路用的,所以都正常。

网友B:
这是测试驱动电路能否正常工作,会不会引起直流母线短路,你用高电压的话直接炸模块,低电压加限流就不会了。不过要把主回路的滤波电容拆了,不然电容存储的电量有可能把模块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