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报警E.OC1

楼主(2013-09-08):
三菱A700变频器15KW,带电机报警E.OC1,拆掉电机线显示OL,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流检测的问题   霍尔原件或  检测板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过流吧,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B:
过流换台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