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请教各位大侠:三线铂热电阻0-300的怎么用万用表检测他的好坏或者失准?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常温下电阻约110欧姆,断开接线用万用表检查,其中两根线是通的,电阻很小(小于10欧姆),另一根对这两根电阻应在110左右,可通过查PT100的分度表知道是否正确,如果传感器PT100在线测量(高于常温),则应用分度表对照,如果和实际温度接近,就没有问题。相差找过5度就说明有问题。

网友B:
三线制热电阻有两根线是连在一起并接至热电阻的一端,另一根线接至热电阻的另一端,先用万用表测出这三根线。再测量热电阻的电阻值,对于PT100铂热电阻,如果测量时的室温是30度,则其电阻值应该是111.67欧,对于室温不是30度时,可大致用1度0.39欧来近似估算。如果热电阻的电阻值很小则可能有短路现象。建议用数字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