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一台红外线大理石切割机plc是cpm2ae-60cdr-a 文本op320a,早晨开机时候文本显示正在通信,然后过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连接上去。有时候得关机 开机3个回合,然后等一会就能连接上,我以为plc有问题,后来换plc 换连接线都不行,确定是文本的事,找人修好文本,也换个新plc,但是把程序写入新plc里,然后跟这个原来的文本链接,问题出来了,文本一直显示第一个开机画面,按下键出现参数设置画面,1s不动作立马回到开机画面,如果你立马设置数据也保存不了。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是不是 plc里有个寄存器一直让文本显示第一个画面呢。从来没设置过plc控制文本画面的例子,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确实要修改检查、程序

网友B:
修改plc程序

网友C:
呵呵;还是文本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D:
文本显示器设置的寄存器不对

楼主:
文本程序读不出来,程序一点没动 文本的  原来通讯不好,修理好了,现在这个文本和原来的欧姆龙plc通讯没问题,和新买的plc通讯就是开机就是第一个画面厂家电话,然后按下键到第二个画面之后1s后立即回第一画面。

网友B:
认真看看程序再说吧